[求助] perl变量名转换问题,求高手解救

楼主(2013-07-15):
my @aaa = (1, 2, 3, );
my @bbb = (4, 5, 6, );
my @ccc = (7, 8, 9, );
my @ddd = ("aaa", "bbb", "ccc", );

foreach my $tem (@ddd){
   my @te = @{$tem};
   foreach (@te) {
      print "$_\t";
   }
   print "\n";
}

如上脚本,因为如@aaa,@bbb,@ccc等,这些变量比较多,所以我例了个@ddd,里边存的是以上所有变量的名字,
但是传递不下去啊,上边的红色部分那有问题,
我想把每次循环的@aaa,@bbb,@ccc,传给@te,
求高手解答,
坐等答案.

网友:
去除头三行的my

网友:
这样写参数肯定传不到数组@ddd啊,,数组ddd里面的内容只是简单的标量aaa, bbb, ccc。
可以用前面三个数组的引用给数组ddd赋值。

楼主:
本人查资料解决了,已经验证,
my @aaa = (1, 2, 3, );
my @bbb = (4, 5, 6, );
my @ccc = (7, 8, 9, );
my @ddd = ("aaa", "bbb", "ccc", );

foreach my $tem (@ddd){
   my @te ;
   eval "\@te = \@$tem";
   foreach (@te) {
      print "$_\t";
   }
   print "\n";
}

虽然自己解决了,但还是感谢楼上二位的顶贴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