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又求教!icc routing 设置

楼主(2013-07-16):
之前的问题多谢8楼的大侠帮忙 果断解决了一部分。
这里再请教!
no.1

感觉是icc根本没care内部pin和它走线的间距。tf是正确导入的。还是有几十个类似的问题。全是M2这层。

no.2

这个问题很奇怪。macro的blockage是在milkyway里就做好的 确实在整个片别的地方也都是起效了,但是唯独这个macro的边缘没有起效,从macro上M2走了过去(两个同样的这个macro都有这个问题),并且和macro内部的M2 间距过小。用icc的routing blockage or guide也没办法阻止它这样走。。
布线资源应该是足够的。想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手工修改的话其实难度还是有点大。

no.3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connect_within_pins_by_layer_name {{M2 via_wire_all_pins}}

这类错用上面的设置还是没办法全部解决,请教大侠!!谢谢!!!

网友:
确认下ICC里能否看到这些DRC?再根据情况解决。

网友:
抽FRAM_VIEW的时候用fat_metal试试。但有时这个方法会把出pin位置搞得很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不是以calibre为准吗?有说法是说icc里的drc报错并不一定准,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了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感觉几个出Pin的位置都很挤啊 我感觉icc就是绕线没考虑drc规则。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确认下macro 的pin处的routing blockage有没有问题。
错误太多,很有可能是产生FRAM时的问题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30多个同样的macro只有俩会在同一个地方有这样的问题 感觉也不像是blockage的问题。何况我额外在icc里设置了。也确认了macro的LEF里OBS坐标没有问题,macro自带的blockage就应该是完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意思和其他几位一样,如果在ICC里面看不到这种drc说明是frameview的问题,你可以修改frameview或者加额外的blockage,加了不起作用可能是你加的不对,比如你加了blockage后还是有drc的话,那么blockage和你的绕线肯定有交叉,icc里面就会报drc错,ICC看到drc没修掉那就是你在ICC里修drc的问题了。
思路就是 确认真的有drc -> ICC 看到DRC? -> 看到为什么不修?
你光在calibre里看到有drc,可是你是希望ICC帮你修drc,那你就先让icc看到drc,明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F的OBS肯定是对的。你在ICC中,选中macro,然后右键open design,然后选择FRAM打开,然后选中ROuting blockage---apply
然后zoom in到pin的位置,然后1 2 3 4 。。。逐层显示,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当然,只有两个出错,FRAM出错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不过可以按照我说的方法确认一下。
再就是重点排查你ICC中加的RBK有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明白!谢谢!我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做到选中ROuting blockage---apply都OK。显示出来就是一大片的blockage丫。那不懂干嘛要在pin这里逐层看?看到的就是M1-M3的出pin啊。和blockage有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RBK是routing blockage?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pin的地方是ICC中连线的地方啊。整个大片是RBK是对的,但是pin这个地方的必须要有足够的间距的。以前的一个case就是因为这个RBK和pin的距离太近,本身就有DRC错误,所以,ICC将错就错。
也许你的不是这个问题,和你分享我碰到的情况,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yeah!

楼主:
回复 网友C:

   RBK包含了所有的Pin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包含了所有pin?截个图瞅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在icc里查drc有几个命令?
我看UG上的是verify_zrt_route,但是这个命令没有highlight具体violation地方的option。还有一个是signoff_drc,但是我这里没hercules的license,这个命令无法运行。大侠一般都是用哪个命令查drc呢?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用verify_lvs看到short才22个,但是用verify_zrt_route看到几千个shorts..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现在用verify_zrt_route看到有6225个drc错了 跑过eco跑过detail 都没修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一片糊 里面很多个pin 我逐层看过了 截图出来也是糊的吧

网友:
我看UG上的是verify_zrt_route,但是这个命令没有highlight具体violation地方的option。

Ctrl+Shift+E
然后选择Detail 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看到browser 窗口了 可是choose cell的时候没看到verify_zrt_route这个命令跑出来的结果啊 也没
Detail Route。
是不是verify_zrt_route后面要跟个xx.err?可是看option里也没嘛

网友:
verify_zrt_route
Verification -> Error Browser -> Detail Route -> 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如果只显示某一层metal的话,应该这样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DRC,就是Detail 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此 是这个意思 谢谢!我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看到了 在上面 我以为要选个err的cel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只显示一层?我现在是先全部hide 再快捷键1 那就看不到任何blockage了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得在Objects选择Routing Blockage,apply后再1 2 3 4的看啊,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 我的步骤就是先择Routing Blockage,apply 然后hide all 然后1 然后就只看到M1 难道我的macro是真没blockage...

网友:
Level选择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level1 然后先选择Routing Blockage,apply 然后hide all 然后1 还是只能看到M1出pin 看不到blockage

   请问level1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截个一两个pin,局部放大的就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不到有个level选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就是这里设了1的 但是确实没看到blockage。。。

网友:
如果确认不是你层次显示有关设定的问题的话,没有blockage就说明你的milkyway不对,所以ICC那样绕线不会认为有DRC。
你可以更正frameview或者在pin周围加route 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你还是仔细确认一下,如果macro上没有blockage岂不是所以的metal都可以在macro走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我觉得我的milkyway是对的 否则别的线怎么没有这样的问题。
framview在layout里确认过blockage的坐标,是对的。

之前一直以为是track的问题。因为这个macro没办法把所有的Pin都放在track上,总有一些pin不在track上。但是重新调整了一下出错的位置 还是有这个问题 而且只有俩同样的这个macro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另外我手工在macro上都打过routing blockage或者routing guide 而且确认没有问题,但是仍然会有这俩错。

网友:
这个工艺是 90nm及以上工艺吧 ?
试着运行一下那个 fill notch gap的命令吧

网友:
你们好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能具体一些命令吗?UG里搜notch居然没搜到 虽然我也觉得这几个字好眼熟

楼主:
回复 网友E:

   set_route_options \        -same_net_notch check_and_fix \
是这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