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帖

楼主(2013-07-16):
请问高压NMOS的ESD和低压NMOS的ESD,外围的N型guard ring能共用么?共用的话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不建议共用,对于HV ESD,需要有自己latchup guardring,且nring连接到HV结点
HVESD pring hvnring pring lvnring pring LVESD
不过可以尝试把NRING去掉,只留pring, 多做些test chip, 才能找到最节省面积的layout方式,新工艺建议遵守design rule.

拙见而已,谢谢

网友(2013-10-15):
最好不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