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输入时钟变化,输出时钟的质量会有影响吗?

楼主(2013-07-16):
PLL的输入时钟在100M和50M之间切换,而PLL的配置字不变。
这样PLL的输出时钟的质量会有影响吗?
比如PLL的输入时钟参数设置的是100M,但实际使用时输入时钟有可能是50M,这样对输出时钟有影响。

网友:
肯定有影响吧,PLL会对输入时钟进行相位锁定,你的输入时钟改变了,当然PLL的输出时钟也变了。

网友:
无法锁定

网友:
Lock应该无法锁定,这样就没有稳定输出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看你的切换速率,比如你10分钟才切换一次与1ns切换一次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用厂家的说法是,性能无法得到保证

有种东西叫 reconfiguration,lz可以看下你所用的片子是否支持

网友:
我想 如果你内部的控制字全都是依赖于输入的时钟沿, 我想输出的时钟应该能稳定, 但是周期肯定和100M的不一样, 如果内部的控制字不依赖于输入的时钟沿, 那就难说了,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 还希望楼主把实验结果公布一下,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