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芯片为什么仿真通过下载后就异常

楼主(2013-07-16):
以前常有xilinx的芯片,进来使用了cyclone3 ep3c25-326-8的芯片。做了一个24口串口转网络的项目。

遇到很奇怪的现象,我例化了4个串口模块,数据收正确;
然后例化了24个模块,结果第5 第6就出异常了,其他正确。

然后就调整了fitter的参数,选择 standard effort,和时序优化的 all conner选项,然后就好了。

我曾一度怀疑是时序问题,但是串口时序要求不高啊,19200,使用40M时钟,降低数据频率到9600也没有改善。

非常惧怕不知不觉的成功,因为,这样,往往不知不觉就失败了。

我使用x公司的做过64个模块的例化,频率比这个高多了,但是也没有说某个异常的现象。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应该是逻辑走线太长了,altera芯片是大颗粒架构,走线太长容易出现时序不满足问题,而xilinx在这上面因小颗粒架构很有优势。

网友:
再低也要时序约束

楼主:
tangkuan660
说的有道理。
感觉x公司的比a公司的用的方便啊。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