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数字后端设计,但是跑不出同样的结果

楼主(2013-07-16):
之前完成了一块板卡的设计,这次新做了一块板,FPGA内部设计都是一致的,仅仅只是修改了板卡上芯片的的相对位置,也就是只修改了部分管脚的位置。在程序里只修改了ucf文件,让它跟新版相配,直接综合烧入。可是却跑出了不一样的结果,数据传输全部都是0 了。用chipscope检查内部状态机以及各个信号都没有出错,可就是和SDRAM相连的那16个信号端口没有信号,令人费解。不知道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让我忽视了,求各位帮我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电气特性不同,时序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检查了,所有的时序都是一样的,连芯片都是同一批买的,似乎好像是SDRAM的地址数据没有传递出去的样子

网友:
全局时钟的管脚有变化吗?,SDRAM初始化完成信号有置高吗?你先得确认sdram的初始化时序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但是非常肯定是SDRAM初始化没有到位,正在着手修改初始化这一段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