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家谈谈使用a公司和x公司的fpga的感受

楼主(2013-07-16):
抛个砖
(1)x公司的io脚clk都能够入或者出;io脚同时有上拉和下拉;a公司的clk只能进不能出,io脚不保证都有上下拉;
(2)相同规模的a芯片比x芯片便宜一点;
(3)

网友:
X公司的fpga相对同级别的a公司fpga功能更完整,设计更优越,但是价钱也贵一些。
选择器件时,需要实际衡量。

网友:
a公司的fpga相对同级别的x公司fpga功能更完整,设计更优越,但是价钱也贵一些。

网友:
一直用A,没用过X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用过,感觉A家的上手快些,软件操作简单,X家的IP核免费的多些

网友:
都没有用过,但是入门首先是A,精通以后再考虑用X

网友:
前5年一直用A公司芯片,最近3年一直用X公司芯片,最大感触,A公司芯片即便用自带的综合工具综合,一旦时序OK,上板调试基本都没问题;X公司就比较怪异,用xst综合,用synplify综合,即便最后时序都OK,上板调试还是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最后再吐槽一个:咨询A公司的技术支持,100% 的问题都有明确答复,咨询X公司技术支持,在印象中至少有10%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技术支持给的结论都是X公司软件bug,无语。。。

网友:
只用过X的,没用过A的,其他同事一个项目上用A的,高温试验时有问题,技术支持没法解决。最后换了X的。。。

网友:
X的软件,用的真是很无语,bug一堆

网友(2013-08-15):
一直用A的产品,尝试安装X家的软件,调入一个例子工程,编译速度超慢。。。

网友:
以前用X的,现在换a了

网友:
在A,X的代理店做过设计和技术支持,
总的来说A的软件比较成熟,硬件么,渐渐分不出高低了,,,,

网友:
A开发环境效率 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Altera FPGA CPLD设计基础篇

网友:
Altera FPGA CPLD设计基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