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果外部信号有毛刺,能有上升沿检测技术吗?

楼主(2013-07-16):
外部信号上升沿有效,但可能存在毛刺,感觉上升沿检测技术不能用在有毛刺的检测中,请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多打几个时钟的延时滤除毛刺

网友:
如果是异步设计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同步设计就打两拍即可

网友:
滤除毛刺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多个寄存器,多打几个时钟,比如用10个寄存器,前5个是连续低电平,后5个是连续高电平,表示上升沿

网友:
边沿检测可以滤除毛刺

网友:
应该滤除毛刺,5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其实我也不知道毛刺的范围多大,信号都是从外界来的,为了保险起见,我做了2us的延迟,再用上升延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