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串转并

楼主(2013-07-16):
reg[7:0] pal_out;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pal_out<=8'b0;
else

pal_out<={pal_out,srl_in};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能实现串转并 能不能讲一下原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pal_out<={pal_out,srl_in};

左右位宽不相等

网友:
这实际是pal_out[7:0]<={pal_out[6:0],srl_in};,这样每个时钟srl_in就是pal_out的最低位就实现了串转并

网友:
假设srl_in依次输入为1010; 第一个周期 pal_out= 8‘b0000_0001, 第二个周期 pal_out= 8'b0000_0010,
第三个周期 pal_out= 8'b0000_0101, 第四个周期 pal_out= 8'b0000_1010, 不知道这样说, 能明白不?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真正的串转并后面应该还有逻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