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IO选型

楼主(2013-07-16):
关于IO选型:
请问对于TTL、schmitt、上拉和下拉、带使能端分别需要在哪些情况下使用,有没有详细点的资料或解答,谢谢

网友:
我感觉应该结合具体电路吧,不同的芯片要求是不一样的

楼主:
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请问的就是对于什么类型的要求需要选择施密特、TTL、上拉下拉等等,以知道如何做选择

楼主:
求大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