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M、TM1、TM2和UTM这几种top metal的区别?

楼主(2013-07-16):
请问TM、TM1、TM2和UTM这几种top metal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有的只用一层顶金、有的要用两层顶金?
还有是不是一般只有在RF工艺中画电感时才会用到utm?

求指导啊...

网友:
工艺手册应该有的。

楼主:
工艺手册应该有的。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说说哪个手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找找,应该有一个表列了所有可能的mask以及不同器件用到那些mask。不同工艺文件可能不完全一样,问一下工艺厂,他们会给你详细解答。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pay attention to the type of material (al or cu), thickness and sheet resistance.

网友:
数字电路,通常一层稍微厚一点的顶层金属就够了。比如一层8K的TM
模拟电路尤其是RF电路,多数时候需要一层加厚的来做电感之类的无源器件,比如34K的TM2(也叫UTM),有时也会选择再TM2下面再加一层次厚的,TM1,比如8K左右。可以用来做power gnd之类的routing。

楼主:
数字电路,通常一层稍微厚一点的顶层金属就够了。比如一层8K的TM
模拟电路尤其是RF电路,多数时候需要一层 ...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是不是两层厚金的工艺例如smic13_1p8m_2tm这种,它的最顶层TM2一定就是UTM呢?也就是说TM2和UTM是不是就是一个意思啊?

网友:
2TM应该就是UTM的意思吧。
只是不知道TTM和UTM有什么不一样,哪位大牛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同样想了解,请大牛指导。

网友(2023-03-14):
按照工艺来的,比如SMIC的,TM1的厚度是9.9K,TM2的是34.1K等,top metal的厚度会有区别,根据你项目所需选择Top metal

网友(2024-06-04):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是不是两层厚金的工艺例如smic13_1p8m_2tm这种,它的最顶层TM2一定就是UTM呢?也就是说TM2和UTM ...

看一下spice model对应的文档,比如TM-MM13-RM-2004V12R.pdf

smic13_1p8m_2tm看上去是带了两层顶层金属TM1(9KA)和TM2(30KA)。TM2和ALPA(12.5KA)可以用来画电感。
smic 0.13um的baseband model只有TM(9KA),而RF model则有两种顶层金属TM1和TM2可选,并且TM1和TM2可以同时存在。
在0.18um工艺中,顶层金属只能选一种(TM1是9KA,TM2是22KA,MTT1是34KA,MTT2是40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