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求助,Tie HI/LO cell

楼主(2013-07-16):
为什么我的Tie HI/LO cell放不上去?encounter错误信息如下:*INFO: 1 tie-instance  was used to drive 0 new tie connections
**: Trying to unlock "dbcTermExtra" at [dbECO.c:14516]
Lock "dbcTermExtra" is open - was unlocked at [dbECO.c:14516]
**: Trying to unlock "dbcFTermExtra" at [dbECO.c:14517]
Lock "dbcFTermExtra" is open - was unlocked at [dbECO.c:14517]

.v文件的内容如下:

INVX1 U5020 ( .A(1'b1), .Y(iwb_dat_o[22]) );
  INVX1 U5022 ( .A(1'b1), .Y(iwb_dat_o[23]) );
  INVX1 U5024 ( .A(1'b1), .Y(iwb_dat_o[24]) );
  INVX1 U5026 ( .A(1'b1), .Y(iwb_dat_o[25]) );
  INVX1 U5028 ( .A(1'b1), .Y(iwb_dat_o[26]) );
  INVX1 U5030 ( .A(1'b1), .Y(iwb_dat_o[27]) );
  INVX1 U5032 ( .A(1'b1), .Y(iwb_dat_o[28]) );
  INVX1 U5034 ( .A(1'b1), .Y(iwb_dat_o[29]) );
  INVX1 U5036 ( .A(1'b1), .Y(iwb_dat_o[30]) );
  INVX1 U5038 ( .A(1'b1), .Y(iwb_dat_o[31]) );
  INVX1 U5040 ( .A(1'b0), .Y(iwb_sel_o[0]) );
  INVX1 U5042 ( .A(1'b0), .Y(iwb_sel_o[1]) );
  INVX1 U5044 ( .A(1'b0), .Y(iwb_sel_o[2]) );
  INVX1 U5046 ( .A(1'b0), .Y(iwb_sel_o[3]) );
  INVX1 U5048 ( .A(1'b1), .Y(iwb_we_o) );
  INVX1 U5050 ( .A(1'b1), .Y(iwb_adr_o[0]) );
  INVX1 U5052 ( .A(1'b1), .Y(iwb_adr_o[1]) );

encounter生成的.v文件如下:
XU4992 INVX1 $PINS Y=iwb_dat_o[8] A=VDD
XU4994 INVX1 $PINS Y=iwb_dat_o[9] A=VDD
XU4996 INVX1 $PINS Y=iwb_dat_o[10] A=VDD
XU4998 INVX1 $PINS Y=iwb_dat_o[11] A=VDD
XU5000 INVX1 $PINS Y=iwb_dat_o[12] A=VDD
XU5002 INVX1 $PINS Y=iwb_dat_o[13] A=VDD
XU5004 INVX1 $PINS Y=iwb_dat_o[14] A=VDD
XU5006 INVX1 $PINS Y=iwb_dat_o[15] A=VDD
XU5008 INVX1 $PINS Y=iwb_dat_o[16] A=VDD
XU5010 INVX1 $PINS Y=iwb_dat_o[17] A=VDD
XU5012 INVX1 $PINS Y=iwb_dat_o[18] A=VDD
XU5014 INVX1 $PINS Y=iwb_dat_o[19] A=VDD
XU5016 INVX1 $PINS Y=iwb_dat_o[20] A=VDD
XU5018 INVX1 $PINS Y=iwb_dat_o[21] A=VDD
XU5020 INVX1 $PINS Y=iwb_dat_o[22] A=VDD
XU5022 INVX1 $PINS Y=iwb_dat_o[23] A=VDD
XU5024 INVX1 $PINS Y=iwb_dat_o[24] A=VDD
XU5026 INVX1 $PINS Y=iwb_dat_o[25] A=VDD
XU5028 INVX1 $PINS Y=iwb_dat_o[26] A=VDD
XU5030 INVX1 $PINS Y=iwb_dat_o[27] A=VDD
XU5032 INVX1 $PINS Y=iwb_dat_o[28] A=VDD
XU5034 INVX1 $PINS Y=iwb_dat_o[29] A=VDD
XU5036 INVX1 $PINS Y=iwb_dat_o[30] A=VDD
XU5038 INVX1 $PINS Y=iwb_dat_o[31] A=VDD
XU5040 INVX1 $PINS Y=iwb_sel_o[0] A=VSS
XU5042 INVX1 $PINS Y=iwb_sel_o[1] A=VSS
XU5044 INVX1 $PINS Y=iwb_sel_o[2] A=VSS
XU5046 INVX1 $PINS Y=iwb_sel_o[3] A=VSS
XU5048 INVX1 $PINS Y=iwb_we_o A=VDD
XU5050 INVX1 $PINS Y=iwb_adr_o[0] A=VDD
XU5052 INVX1 $PINS Y=iwb_adr_o[1] A=VDD

楼主:
为什么tihi/tilo这两个cell放置不上去呢

楼主:
重新设置了一下,但是出现这样的错误,为什么网标中的1'b0和1'b1都不链接到TIHI/TILO上面呢?
velocity 3> No constraint set for distance
No constraint set for fanout
Existing tie instances of cell TIEHI, if found would be deleted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TIEHI / prefix -).
Deleted 0 logical insts of cell TIEHI with prefix LTIE
INFO: Total Number of Tie Cells (TIEHI) placed: 1
No constraint set for distance
No constraint set for fanout
Existing tie instances of cell TIELO, if found would be deleted
Deleted 0 physical inst  (cell TIELO / prefix -).
Deleted 0 logical insts of cell TIELO with prefix LTIE
INFO: Total Number of Tie Cells (TIELO) placed: 1

网友:
setTieHiLoMode -cell "TIEHI TIELO" -maxDistance 50 -maxFanout 20
addTieHiLo

网友:
是否是power 连接里面没有设置TIEHI and TIELO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wer里面设置了,可能就是没有设置distance和fanout。楼上的楼上的命令正在测试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  distance 和fanout的数值是根据什么来的?这个我还是有疑问。谢谢

网友(2021-03-11):
请问你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2022-01-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