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nanoroute如何缩短routing时间?

楼主(2013-07-16):
encounter nanoroute 利用率70%左右,每次nanoroute都要一个多小时?如何缩短些routing时间,需保证timing,请教前辈,谢谢。

网友:
setMultiCpuUasge -localCpu 30,瞬间秒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端大气。。。。。
楼主可以考虑下,partioning desig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需要很多license啊 据说是一个license支持两个CPU?
是这样的吗?

网友:
    的确需要license支持,不过现在不是都D版吗。

网友:
setMultiCpuUasge -localCpu 30,瞬间秒杀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很不淡定!

网友:
1个多小时,这么短时间就等等呗
那人家跑几个小时,几天的design咋办?

提高机器性能确实是个好办法,呵呵

楼主:
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同样的项目用astro跑二十分钟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