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lvs验证文件里层次的层号必须和tf文件里层次的层号一致吗?

楼主(2013-07-16):
请问lvs验证文件里层次的层号必须和tf文件里层次的层号一致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不一致,不一致不会报语法错误,但是极易引起真错。所以要一致。

网友:
如果不一致的话,LVS报错后,定位困难。除非特殊要求,必须保持一致。

楼主:
谢谢2#和3#,比较郁闷的是foundry提供的lvs验证文件和tf里的文件不一致,在做LVS验证的时候果然是出现器件属性报错,有点混乱。但是这个工艺目前是个冷门工艺,他们只能提供给这个了,连PDK都没有

网友:
lvs要与GDS中的stream out 的NO.一致,lvs是直接读取GDS的。如果你导出GDS的layer NO. 与FAB提供的不一致,Tape out肯定要出问题,这个一定要跟FAB搞清楚。

网友:
你这样基本的LVS验证都过不了,不好搞!

网友:
通常要一致
有時為ㄌ不想改工作環境也會不一致
這時通常會用一個 layer mapping file
來做管理

网友:
做一个Mapping file有可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