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全差分运放如何做SC的CMFB?

楼主(2013-07-16):
SC的CMFB中Vctrl电压与输出共模电压的变化方向一致,这样做一级运放时,可以任意取一点反馈,但是对两级运放而言,岂不是没有地方反馈了?求指导!电路图如下示:

或者有的SC CMFB的结构可以得到一个与输出共模电压变化方向相反的Vctrl电压?

楼主:
悄悄顶一下。。。

网友:
我的赶脚是,第二级反馈回vb6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馈到第二级的话,反馈能力是不是太弱了?

网友:
必须反馈到第一级吧
差分对CM反馈电路比较,VOUT_CM 和设定的VCM
假设反馈到VCTRL1
如果VOUT_CM 增加,VCTRL1需要减小,
NMOS共模差分对,PMOS电流镜负载,把VOUT_CM那边那边的PMOS的gate接到VCTRL1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明白。。。您说的是SC的CMFB结构么?

网友C:
2级运放为什么不试试做连续时间共模反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在尝试,目测性能还可以。只是觉得SC的做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稍微画个图解释一下,看文字真没看懂。。。大谢!

网友:
要不你画一个图,我来说我觉得应该怎么连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第二级的输出反馈到第一级的尾电流就行了,不过你要注意下是不是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目前的结构是正反馈。。。就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形成负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你还需要一个共模的differential pair
输入是
Vctrl和你需要的输出共模电压
load是gate跟drain连在一起的mos

网友(2013-11-27):
回复 网友D:

   你好 请问你sc cmfb做出来的结果中摆幅有明显增加吗?还有你输出信号是不是会掺杂很多高频开关信号呢?我遇到这样问题不知怎么解决了  求指导呀

网友(2023-01-28):
引用 网友C:
2级运放为什么不试试做连续时间共模反馈呢

想问下连续时间共模反馈怎么设计呢

网友(2023-05-18):
下方2 switch CK 交換. 則 SC CMFB 輸出方向會相反就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