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dma仿真中,RP端接收到MSG了,却不能读取信息

楼主(2013-07-16):
(IAD{O%F(`IQQ6[2{86O{UX.jpg 在PCIE的dma方式仿真中,执行EP端发送MWR任务。RP端在接收到20个MWR包后,会等待一个INTA中断消息(MSG)到来。
我仿真出来,黄线的位置就是RP收到的最后一个中断信号,34开头的msg信息。但是不同于之前受到的trn_rd包,收到这个msg包的时候trn_rsof_n和trn_reof_n以及trn_rsrc_rdy_n都没有被置为有效,即没有置位准备接收、帧开始、帧结束,核就不会读取这个trn_rd的信息。前面连续20个mwr包都可以正常读取(trn_rd显示为aa55aa55那一部分),而到了这里最后一个MSG就不能读了,为什么呢?是哪里设置不对么?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学习PCIE,但是碰到个问题,就是在ip核目录下的,有个implement文件夹,可以运行implement.bat直接生成routed.bit,用于开发板下载,但是我一运行闪一下就过去了,只产生了一个空的result文件夹。此外,好像仿真的时候,在modelsim里面也会报错。。。。我觉得我是电脑操作系统的环境有些地方没配置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PCIe,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仿真,可否介绍了一下是如何仿真的,万分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