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过quartus ii 13.0的VWF?附赠XXX

楼主(2013-07-16):
我按官方手册的步骤进行,仿真,总出不来结果。

simulator->option选项只能选modelsim,是不是因为

这个的缘故,所以不能仿真?

楼主:
自己已解决,只有安装官方的modelsim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只用过8.0和9.1的VWF,至少在这两个版本的QUARTERS里modelsim仿真和自带的VWF仿真可以来回换,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3-08-27):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01-07):
你好,我装的是官网的modelsim,可是每次运行功能仿真的时候总出现错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提示“Errors occured during modelsim simulation”,然后Simulation Flow界面就一直卡死在那里了。。

网友:
已经解决,安装的Modelsim-Altera 10.1d仿真器需要破解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2014-04-20):
回复 楼主: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难道必须再安装个modelsim,而不能用quartus自带的modelsim吗?

网友(2015-05-27):
现在遇到了与楼主同样的问题,怎么破

网友(2015-08-1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这仿真器好像只是安装了simulation-altera,没有simulation,是不是有关系啊?一点VWF仿真就是显示你截图遇到的发现错误,怎么解决呢?求楼主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显示错误发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13.0版的simulation-altera我用的就是自带,这个还需要破解码?求解答啊

网友:
quartus 13.0 好像不支持自己的仿真工具了,只能model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