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clock&create_generated_clock如何选择?

楼主(2013-07-16):
请问在用create_clock定义了一个clock以后,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来定义时钟呢?在STA for nanometer design中看到如图所示的例子,书中给的约束为create_clock -name CLKM \
-period 20 -waveform {0 10} [get_ports CLKM]
create_clock -name CLKP \
-period 5 -waveform {0 2.5} [get_ports CLKP]

这里的分频后的时钟不是应该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吗?

网友:
一般CLKM应该是generated clock,如果CLKP和CLKM之间是false path,可以像上面那样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如图的类似分频情况下是不是都要设置multicycle_path啊?

网友(2013-12-03):
回复 网友B:

   还是要看功能的,功能没有问题,可以设置为false_path,

网友:
什么破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本书不错啊;

网友(2014-09-05):
看清楚,get_ports CLKM , div 4 freq是片外的,别乱骂书

网友:
一般同源clock是一个domain的, 不用设false path , 把clock tree latency balance好就行

网友(2019-06-04):
楼主什么书呢,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