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关于异步复位同步释放

楼主(2013-07-16):
请问在约束有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电路时,如图所示,需要对reset信号与DFF1、DFF2之间设置无关路径吗??即是否需要设置
set_false_path -from reset -to "DFF1/AR DFF2/AR"   AR端为reset输入到DFF1、DFF2的端口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请求回答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吧,不符合sta定义的路径

网友:
如果异步信号工作时,有时钟沿变存在,
不能设置set_false_path。要查异步信号的recovery和removal

网友:
如果你只是要综合, 为什么不设ideal network和false path

网友(2015-05-09):
只需要对reset设置false_path就行了。
如果rst后面需要驱动很多寄存器的CDN端,需要在后端做fanout处理,那么DC中可以对rst set_ideal_net_work

网友(2019-05-27):
七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