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弱上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16):
望各位大侠和美女不吝赐教,谢谢!

把ic芯片的输出同时连接到CPLD输入管脚( altera公司 MAX2 EPM240T100C5N )和DSP芯片的GPIO输入管脚上,该输出信号忘记接上拉电阻了,导致我CPLD下载程序后,ic芯片的输出电平由高电平变为了低电平。CPLD芯片不下载程序时,IC芯片的输出是高电平。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维持ic芯片的高电平不被拉低。
我试图在CPLD输入管脚设置弱上拉,该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我在不断上电重启过程中,发现有时候该管脚还是会变成低电平。
CPLD的输出管脚比较多,我设置的电平模式都为lvcmos33电平,输出驱动电流设置,8mA。
像请教一下,通过什么方法,不让他上电有时候被拉低呀?谢谢大家!

我觉得或许修改CPLD的输出管脚电平模式,或驱动电流会有所改善,但是我不知道设置什么电平会好点!  谢谢

网友:
把它赋值成高阻试试

网友:
lz得首先看下手册,这个片子在程序下载期间的管脚状态

网友:
这个上电拉低是不是因为外部的器件把管脚拉低的?
或者cpld的管脚接成3态: assign a = (dir) ? 1'b1 : 1'bz ; 通过dir控制输出为高电平或者为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