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颗粒的位宽都有哪些

楼主(2013-07-16):
开始存储的使用的是位宽为16bit的ddr内存颗粒,为了达到总数据位宽96bit,采用了6个ddr颗粒现在想用ddr2代替ddr  我查的ddr2颗粒的位宽好像也是 4或8或16bit,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位宽
刚开始学习ddr,多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DDR2的最大位宽就是16位,我用过的镁光系列就是这样。

楼主(2013-09-04):
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ddr里的200MHz时钟是必须的吗?  如果不用的话,应该怎么去掉,另外会有什么影响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