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9054中有关上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最近在画PCI9054的板子,之前也没有用过,所以基本都是自己摸索,在9054的RDK中,Local的pin脚大多数都上拉了,包括LA[31:2]、LBE[3:0]、LHOLD、LHOLDA等等,但LD[31:0]是没有上拉的,设计中,将LA[31:2]中的一部分与CPLD相连,LD[31:0]与SDRAM相连,如果说LD[31:0]与SDRAM相连,所以不需要接上拉电阻的话,那LA[31:2]又为什么要上拉,而且其他Local的控制线也有很多和CPLD相连,也同样接了上拉,实在搞不太清楚其中的意图,望有类似经验者指点迷津,以下是PCI9054datasheet中的一段话:

All Local Bus internal pull-ups go through a 100k-ohm
resistor. All Local Bus internal pull-downs go through a
50k-ohm resistor.
All Local I/O pins should have external pull-ups or
pull-downs, which depend upon the application and
pin polarity. (Use approximately 3k to 10k ohms.) This
is recommended due to the weak value of the internal
pull-ups and pull-downs.

楼主:
自顶一下,其实我是有看到有些设计中并没有采用上拉电阻,所以想知道这个上拉电阻是否必要,或者说有没有相对官方的文档对此进行具体说明,DATA BOOK中所提到的似乎太简略了,谢谢

网友:
内部有的可以不外部拉,但是没有一定要外部上拉或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