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ectre下采用veriloga模型进行仿真的疑问

楼主(2013-07-17):
以前在spectre下对ahdl模型进行仿真,没有任何问题。现在换了个环境,无法仿了。是不是装好软件以后需要进行配置才能正常用?哪位大神指导
现在出现的仿真错误:Compiling ahdlcmi module library.
Failed to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see

         /sec/.../res.va.ahdlcmi/ for details
Could not open ahdlcmi module library

还有一个问题:添加工艺库中的电容,电阻都会出现以上问题,哪位知道是这么回事吗?急急急

网友(2013-12-10):
遇到同样问题,顶一下!!!!!!!

网友(2014-04-08):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新学习Cadence仿真用verilog-A编写的模块。。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也是说无法打开ahdl库,那么需要添加怎样的库啊,哪里能够找到库呢,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没,诚心求教,,。。谢谢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A:

   用verilogA模型仿真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