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ADS設計PA與前級模擬問題

楼主(2013-07-17):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在ADS模擬上有些許問題想請教,首先說明狀況:
我是使用宏力半導體提供的0.18 um MOS model,使用方法是將spectre的.scs檔利用netlist include方式進行模擬,進行一個433MHz Power Amplifier(PA)的模擬,一般我們在設計時,為求方便,輸入匹配時,會在P_1tone的terminal 直接key 共軛匹配來進行模擬,之後再做匹配,OK,問題來了
1. PA的前級是transceiver VCO的buffer(inverter),他會提供-12dBm的功率給PA,我在ADS模擬時,P_1tone terminal的阻抗應該key in多少阻抗來進行模擬?
PS : key in 50 Ohm 與 10 Ohm的模擬結果會差異很大。

2. 對於一個OOK/ASK band 的433MHz的PA,輸入真的不太需要匹配嗎? 僅串聯by pass 電容?  小訊號S參數的S11可忽視?

3. 因為前級是別人負責的,他是使用spectre 與Hspice進行模擬,那我應該如何使用ADS與前級配合進行模擬?

楼主:
回复 楼主:

    煩請各位先進幫忙幫忙,謝謝。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不过可以简单说下思路
1.你在input terminal 的阻抗应该是前级仿真时用到的output terminal
2.400M已经是高频了,匹配肯定是要的。只用bypass的话,很给匹配好吧,不过要求不高,倒也无所谓

楼主:
1. 因此,還是需要知道前級的buffer的阻抗囉,對於一個使用buffer(inverter)設計的VCO來說,我僅知道是高阻抗轉低阻抗,究竟是多低的阻抗呢? 那我在PA輸入端的terminal,應key in多少阻抗來模擬呢....

网友:
你的前级是inverter,也就是说他给你是full scale的square wave,你设计的是switching PA对吗?

既然前级给你的是一个large signal source,那么,第一,设任何impedance都是没意义的,大信号时无法定义起准确的impedance;其二,他也不可能知道送给你的input power(亦即其output power)就一定是-12dBm,因为你的input也就是他的load是什么样的他都不清楚。
所以你就在你的PA之前加上两级inverter就好了,尺寸只要不过小或过大都可以,一般不会太敏感。。inverter之前加理想的square wave就行了。

网友:
所以,你的前级跟你之间不太可能有什么匹配了,直接dc couple就可以了,433MHz片上基本不可能AC couple,尤其是你PA管子很大输入电容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回答,是的,目前我在PA的前級加上一級inverter,P1_tone的阻抗變化對我的PA的大訊號特性已無太大變化,調整inverter的W/L size讓inverter的輸出能夠有-12dBm的功率,但是這樣一來就無法看小訊號S參數了,感覺這樣的模擬方法,僅需看大訊號的功率是否有達到spec.即可,對吧?

网友:
Of course, in large signal PA design, small-signal scatter-parameter is really little useful.

You must care more about power match instead of conjugate match.

If you are designing a switching PA, it's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the load@harmonics is also important.

good luck

回复  totowo

    感謝您的回答,是的,目前我在PA的前級加上一級inverter,P1_tone的阻抗變化對我的 ...
引用 楼主:

网友(2015-02-27):
学习阿阿斯顿发射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