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中property error问题

楼主(2013-07-17):
上次没说清楚,再重新求助一下吧。。
跑LVS的时候出现50个类似的错误,其中一个如下图

然后我仔细比对了一下layout和source的网表,发现管子的参数没什么不同。如图M41和m35

这种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上面第一张图没显示好。。

网友:
貌似单位不对应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看出?有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你还是把相对完整的lvs report搞出来吧,

网友:
恩,应该是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具体怎么看出来的?有解决方法吗,谢谢

楼主:
贴个稍微详细点的report吧,挑几个重要地方截了图

一个小模块,2个property error.

网友(2021-05-15):
您好,这问题怎么解决呀?我最近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