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通过milkyway 来dump GDS中的PIN的位置信息

楼主(2013-07-17):
我已经把GDS导入Milkyway,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dump PIN了,请问该怎么操作

楼主:
额,dump出来pin了,但是只有side2的pin有位置信息,其他的pin都是center

网友(2013-12-23):
请问在Milkyway中dump出GDS中pin的信息是做什么用途呢?

网友:
其实没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