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90nm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3-07-17):
请教各位大虾,我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用户要求采用90nm工艺,但是电源电压只提供3.3V和1.2V,但是我查了90nm的工艺资料,模拟库提供低漏电的3.3V和1.2V模式,但是数字库只提供1.0V的供电模式,请问有90nm的标准CMOS工艺提供1.2V的标准数字库吗?

楼主:
smic提供一个1.0V的数字库,也提供一个1.2V的数字库,但是据说1.2V的数字库部成熟,请问有大虾用过吗?

网友(2014-05-14):
tsmc90nm LP 提供的core mos的电压为1.2V
LP=low power

网友:
90lp是1.2v啊,90g是1.0v,

差不多的,其实,加点余量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