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ncverilog 的source browser 可以在查看变量所在的行吗

楼主(2013-07-17):
类似notepad中Ctrl+F 在当前文档显示结果

source browser

source browser

网友:
用notepad打开源文件,搜索一下不都出来了吗?

网友:
我记得新版本用双击的办法好像可以到达这个signal做driver的地方 你这个好像是旧版本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看来我这个版本太弱了

网友:
反正92肯定是可以的
不行就换新版本实在不适应的话
反正破解也有教程 应该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