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结果的setup问题

楼主(2013-07-17):
各位大侠,          DC综合出的结果很多setup的违例,但都很小,在-0.02ns左右,
          请问这样的结果能直接交给后端做布局布线吗?
          还是要重新综合,消除所有的NEGTIVE SLACK?

网友:
综合的周期要比实际的周期设置的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已经设置了,但就对这种slack   -0.02  该怎么处理呢?重新综合还是可以给后端做P&R?

网友:
这么小,应该可以修干净,多incr一次看看
如果你综合的时候留了足够的margin,直接可以给后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