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LP机台能够最大量测的电流是多少A?

楼主(2013-07-17):
请问TLP机台能够最大量测的电流是多少A?

网友:
1000V 10A

楼主:
一般TLP的脉冲周期是100ns, Q=I*T=10A*100E-9s

网友(2013-08-27):
Barth TLP has an option of 30A. Others are catching up.

网友:
TLP的全称Transmission Line Pulse,就是一个瞬态电流脉冲,普通的TLP是上升时间下降时间都是10ns,宽度为100ns的电流脉冲。一般的TLP测试系统都能达到10A以上。

网友(2013-10-15):
有可以上30A的。 如果对于VFTLP,可以做的更高

网友(2020-07-17):
HANWA NORMAL TLP can support 40A, MAX2KV

网友(2020-08-17):
VF-TLP现国内用的很少,设备成本是NORMAL-TLP的2.5倍。

网友:
EMC 5KV 100A

网友A:
TLP结果如何跟CDM、HBM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P结果如何跟CDM、HBM比较

NORMAL TLP对应的是HBM测试,二次击穿电流*1500和HBM最大能力基本一致,
而VF TLP,脉宽1ns/2ns/3ns这样的,基本相当于CDM测试吧,
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RMAL TLP对应的是HBM测试,二次击穿电流*1500和HBM最大能力基本一致,
而VF TLP,脉宽1ns/2ns/3ns这样 ...

那我有点明白了,正常的TLP脉冲固定在100ns,上升时间小于10ns,如果对于VF(very fast)或者UF(ultra fast) TLP来说,脉宽在1ns/2ns/3ns这个量级,那对于上升沿大概是怎样的量级,因为以前直接触过常规TLP,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ORMAL TLP对应的是HBM测试,二次击穿电流*1500和HBM最大能力基本一致,
而VF TLP,脉宽1ns/2ns/3ns这样 ...

我找到了VF TLP机台的描述,脉冲上升时间大概是100ps/200ps/400ps可选,我还有个疑问,VF TLP的IV特性和normal TLP有什么区别吗?和CDM模型如何转换?谢谢您的解答,对我帮助好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了VF TLP机台的描述,脉冲上升时间大概是100ps/200ps/400ps可选,我还有个疑问,VF TLP的IV特性和n ...

国内基本上都只用NORMAL TLP,VF TLP几乎没有,一个成本高,VF,TLP带的示波器一台都要7万美金以上,另一个会用懂的人更少,具体和CDM模型是如何转换的,我现在也回答不上来,后面有机会的话问一下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内基本上都只用NORMAL TLP,VF TLP几乎没有,一个成本高,VF,TLP带的示波器一台都要7万美金以上,另一 ...

明白了,这样就不如做CDM划算,后面我有机会我也咨询下ESD工程师,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这样就不如做CDM划算,后面我有机会我也咨询下ESD工程师,谢谢您的解答
...

TLP测试尤其是VF-TLP,国内懂的人很少,另外CDM测试国外也有测试芯片级的了,芯片级的CDM测试这次ESD相关会议会有专业性的论文出来,
HBM相关设备所使用的水银银电器,2021年全球就不能使用了,HANWA有最新开发无水银的设备,寄生电容也要比水银继电器小很多,这次
ESD会议,台积电也有相关论文发表,也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Die CDM test, Open relay tester capacitance parasitic compar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这样就不如做CDM划算,后面我有机会我也咨询下ESD工程师,谢谢您的解答
...

VF-TLP本身会用来测试分析的人应该少之有少,其和CDM测试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另CDM测试也有了测试DIE的需求,本次ESD大会会有发表, HBM测试设备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水银继电器马上全球停产,HANWA出了无水银继电器的设备,寄生电容比水银设备要低,台基电大ESD大会上也会发表,大概的内容我贴了出来,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