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

楼主(2013-07-17):
请问我在用ICC建完库,然后倒入综合后的网表时为什么总是出现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current design怎么定义?

网友(2016-05-16):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04-25):
同问,但是怎么没人回答一下啊?

网友(2021-01-04):
help  同问,有大佬回答一下吗

网友(2021-06-25):
好像是说这个不影响,是哪个命令的符号问题,不影响后续操作。。。

网友:
man 一下read_verilog这个命令,读入网表的时候应该是要-top指定design名字的

网友(2023-01-04):
我也遇到了,后面发现是自己导网表时name 打错了,没有对应到网表top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