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library 里面 output pin的cap 有什么用,为什么max_cap 异常大?

楼主(2013-07-17):
小弟看 Standard Cell Library的时候,看到cell的pin cap ,感觉很奇怪。理论上一个cell的output pin的cap应该等于0 .  lib里面 min_cap 是接近于0了 ,但是max_cap 却异常的大,这个值是怎么得来的,为什么需要一个output pin的cap ?这个值用来算什么? 求大大指导。

         eg:
                pin (Z)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
                        max_capacitance : 1.508306;
                        min_capacitance : 0.000010;

网友:
在 liberty user guide中是这样描述的。。
max_capacitance Attribute
This simple attribute defines the maximum total capacitive load that
an output pin can drive. This attribute can be specified only for an
output or inout pin.
Example
pin(Q) {
direction : output;
max_capacitance : 5.0;
}
You can specify max_capacitance at the library level or the pin
level.
liberty user guide.pdf (10.16 MB , 下载次数: 141 )
可以参考第163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是用来间接描述drive capability 的, 这样看来其实这个值不用太care了,哈哈,各种感谢,还贴上了lib的user guide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