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LLER

楼主(2013-07-17):
用ICC做IO的insert_pad_filler,结果报错
"ERROR: cell (XX) is not a filler cell"
去看了FILLER的LEF,
CLASS PAD
除了尺寸其他定义和IO差不多,
请问该怎么解决,是LEF的问题吗?

楼主:
改了CLASS PAD SPACER
还是报错

网友:
弱弱的问下,ICC流程也用到lef文件么?我只知道encounter会用lef文件。

网友(2014-01-04):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maybe,做milkyway的时候setcelltype为filler?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用millkyway打开filler的库,把cell再mark cell type改成pad filler属性就好了
如果不想动库,只能自己计算好个数create_cell后用手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