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互连线,互连线与总线、NOC、传输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17):
什么是互连线,互连线与总线、NOC、传输线有什么区别,求大家指点

网友:
互连线就是设计中连接cell与cell, 具有延时的金属线,一般有好多层M1,M2,M3.……越往上EM能力越强,RC越小;而你说的总线指的是一个整体的模块,可以看成所有设计中的一个module,里边有MUX, ARBITER等逻辑以及一些数据连线,地址连线;NOC是NETWRK ON CHIP, 片上网络,因为现在随着chip规模的增大,总线已经远不能满足通信要求,所以开始出现了NOC, 设计比较复杂, 貌似目前还在研究阶段,可能在一些服务器上用到比较多,在片上的话还可以用crossbar, 交叉开关的结构;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自己揣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