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nal tap ii

楼主(2013-07-17):
小弟第一次用signal tap ii ,得到的实时波形全是0,查资料说要给它一个激励,我不是很明白,这个激励是指测试文件吗,该怎么加?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触发条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查的资料上说,要在激励里加一个FPGA控制模块,控制它的开关,通过拨动开关来控制波形,但我觉得是不是太不智能了,触发条件的话,是不是只需要全局时钟的就行?

网友:
有没有加入时钟?没有加入采样时钟是无法采样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了时钟,刚才一同学给我写了一个FPGA控制模块演示给我看,我觉得好复杂,signal tap ii 需要像仿真一样加一个激励吗,找了几个资料包括altera的mannul也没说要加激励

网友:
回复 楼主:

   signal tab就像一台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有无数个探头
分析之前应该对被测信号有个大概了解,大致什么行为,如果测试出来不对,应该查找输入信号是否正确,被测模块是否bug

毕竟 输入-->处理(被测模块)-->输出,输入或者处理有误,输出自然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