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ART采样时钟精度为正负15%,有可能工作么?

楼主(2013-07-17):
请教

UART采样时钟精度为正负15%,有可能工作么?

UART能否做到自适应不同的波特率?

网友:
理论上不能

网友:
有多种方法可以实现偏差小于5%,你到网上找找。自适应可以,但是比较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呀,5%有点悬,可能导致采错,我刚刚做了个自适应的,还好,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呀,实际上5%都不太保险

网友:
还要看你用几倍时钟采样。

网友:
自适应的设计原理是什么,能说一下吗?各位

网友:
自适应对接收的数据有要求,一般先发一些55这样的数据让接收端测量波特率,就是测量1个bit
的脉宽,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这个是必须的,然后模块内部要不断的自调节分频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发送0x55,算出大概的分频系数,然后接受过程中根据波特时钟的采样位置,不断的微调分频系数,反正我就是这么实现的,不知道是否正宗,恩,呵呵

网友(2014-07-02):
这个自适应还真不好做

网友:
不能, 假設傳送 1-start bit, 8-bit data, no parity, 1 stop bit, 這樣總數為 10-bit, 15% * 10bit 的累積誤差 150% 已經大於 50% (1/2 bit time), RX line 的訊號會抓錯.

网友:
回复 楼主:

    Why so much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