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as环锁定问题

楼主(2013-07-17):
请教各位,目前用FPGA实现costas环,输入sin或者cos信号,环路可以锁定,当时当输入为DQPSK调制信号时,环路会发生跳周现象,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输入DQPSK信号,鉴相器一般用什么实现?

网友(2013-09-02):
必须更换鉴相器,鉴相器的形式与输入信号时相对应的,主要用于去除调制信息。不知道的DQPSK具体的差分过程,找找对应文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