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zrt_diodes 命令求教!

楼主(2013-07-17):
小弟在用ICC做天线效应检查,想用insert_zrt_diodes命令给某一条线加二极管,但是一直提示error:

ERROR: incomplete input specified: u2/pix235_reg_14_/CP 我实用的命令是:insert_zrt_diodes {u2/pix235_reg_14_/CP  pix235_reg_14_  adiode  1  metal2  20}请问哪有问题,我看不出来 了

网友(2017-03-15):
回复 楼主:

请问,最后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一直报告这个错误。

网友:
u2/pix235_reg_14_/CP 改成 CP, 這欄只是要你填 port 後欄就有 instance name 了。

网友(2020-11-10):
这两天做的,需要双大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