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x transition 和max capacitance

楼主(2013-07-17):
请各位能不能帮我解释下DRC当中为什么要设置上面那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对Design 具体产生什么影响。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lib库里面cell的table_lookup的varible就是transition和capacitance,依据这两个变量查找相关时序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楼上

楼主:
顶起,别沉下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