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3-07-17):
刚接触uvm,用的是vcs201209版本,为什么编译代码时报错:source file "uvm_macros.svh" co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ctionary'.
有的uvm例子可以正确运行,有的报上述错误,不明确是什么原因,哪位给解说下。谢谢!

网友:
看看这你的vcs命令下面指定的路径里面,也就是UVM_HOME下面能不能找到这个.svh文件。

网友(2018-11-17):
你好,你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在Makefile 用+incdir+UVM源代码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