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MC模式是什么意思啊?求大神讲解下

楼主(2013-07-17):
rt~
mmmc是什么啊,在user guide里面一直没看懂,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
multi-mode multi-corn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er guide上面都这样解释了,可是我没弄懂,可以解释通俗点吗?

网友:
比如一个工艺里面,有工作模式,测试模式等。还有多个corner,如max min,以及RC ,C等寄生参数模式。
在布线的时候,某种模式只要找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网友B:
function , bist , scan shift, capture mode.

wst corner, bst corner  ...etc.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请问下,不max min rc c这都根据什么来的呢?根据lib?
还是工艺文件,比如ict?

网友:
回复 网友D:

        根据你的设计呀,比如一个functional work mode,可能你只需要typical下的一些简单那的c提取,就可以了,不用跑完max min, rc c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额。。。。
那请你对mmmc做出正确的解释吧。

网友:
以前只有两个corner: best for hold ,worst for setup.

到了65nm以下,各个corner 与setup/hold 分界不明确,所以每次优化需要同时每个corner每个mode
都满足,即所谓MMMC的同时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做.18的需要考虑这码?

网友:
.18是65nm 以下吗?

网友(2013-12-13):
回复 网友E:

   正解了

网友(2017-06-30):
我现在用encounter13.1版本,以前用9.1时,是添加.tlf或.lib, 现在是MMMC view Definition File,请教大家这个该怎么填呢?我通过Creat Analysis Configuration/MMMC Objects/Library Sets选择.lib,结果Design import失败,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呢?是设置错误?是.lib版本太老?(之前用在9.1可以)还是有哪里需要注意或设置呢?没有MMMC的file啊

网友(2017-08-03):
回复 网友C:

   那只需要找最差的组合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8-02-05):
回复 网友F:
viewDefinition.tcl里有定义analysis view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B:
function , bist , scan shift, capture mode.

wst corner, bst corner  ...etc.

我可以请教一下,WST是什么corner吗?还是TT,FF,SS,FS,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