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dc综合命令set_ideal_network,求大侠解释:)

楼主(2013-07-17):
代码如下:

input [1023:0] din;
input rst_n1,rst_n2;
output reg [1023:0] dout;
wire rst_n;
assign rst_n = rst_n1&rst_n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out <= 'd0;
    else
        dout <= din;

我对手册中set_ideal_network的理解是如果设置rst_n1或者rst_n2为ideal_network,那么ideal network这个属性会通过组合逻辑传递下去,即rst_n也为ideal network,即综合后不会对rst_n之后插入buffer来解决drc中max_fanout的问题。

可是我在综合的时候,在以下三种情况下,综合出来的电路rst_n之后都插入了buffer:
1.
set_ideal_network rst_n1;
set_max_fanout 18 test;

2.
set_ideal_network rst_n2;
set_max_fanout 18 test;

3.
set_ideal_network rst_n1;
set_ideal_network rst_n2;
set_max_fanout 18 test;

必须把rst_n设置为ideal network之后,rst_n之后才不会插入buffer。

请问各位大侠,难道ideal network这个属性不能穿过代码中的组合逻辑(代码中的与门)传递给rst_n吗?
另外哪位大侠清楚dc综合时,如果net上有什么属性,才不会对这根net插入buffer来解决maxfanout啊?

楼主:
难道是set_ideal_network rst_n1这个属性不能穿过组合逻辑?但是如果rst_n1有ideal network属性的话,这根net上应该也有donttouch属性了,donttouch属性总该可以穿过组合逻辑传递给rst_n吧?如果donttouch属性传递给rst_n了,那么在上面三种情况下都不应该在rst_n之后插入buffer了呀?
求大神解释呀。。。

楼主:
有没有大侠给解释下啊,在线等啊。。。

楼主:
有没有大侠可以解释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下,求解释。。。

网友:
我的理解是组合逻辑那已经是一条NET了,也就是说经过组合逻辑之后已经不受语句约束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14-11-14):
回复 楼主:
在哪里能看到你的 high fanout net呢? 在哪里可以看到你的 high fanout net插入了buffer了呢?
求告知

网友(2016-11-20):
set_ideal_network的确可以穿过组合逻辑。
但是有一个条件,假设你的rstn送往某一个组合逻辑cell,
假设该cell有多个输入端,如果其他输入端子是非ideal的,
及时你当前rstn是ideal的,那么idea network的传递性也会
到此为止了。
换句话说,要想让ideal network穿透一个逻辑cell,必须让
它的每个输入pin都是ideal的source。

网友(2017-01-17):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解答。。。。

网友(2017-03-01):
换句话说,要想让ideal network穿透一个逻辑cell,必须让
它的每个输入pin都是ideal的source =》

set_ideal_network rst_n1;
set_ideal_network rst_n2;
set_max_fanout 18 test;
但是楼主也有做如上的设定,rst_n仍然会插入buffer啊。
感觉您说的不太对。

是不是说设置了ideal_network还需要再设置dont_touch ?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t_ideal_network 只是将net上的transition和delay默认设置为0,fix timing的时候是不会动到这个net的。但是我们还会设置max_fanout
它不管你是不是ideal的,只要扇出足够大他就会去优化。所以必须要给高扇出的net设置dont_touch属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楼主的问题的解法就是不仅要设置如下的command:set_ideal_network rst_n1;
set_ideal_network rst_n2;
set_max_fanout 18 test;

因为rst_n是高扇出的net,还需要  set_dont_touch rst_n 咯。

网友(2019-11-20):
摘自:
Synthesis
Commands
Version D-2010.03, March 2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et_ideal_network的对象只能是port或者leaf cell(所谓leaf cell,可以理解成树状图的最后一集(树叶),在其下面再也没有包含其他cell)。楼主设置的点是hierachy的pin,DC会报一个warning,告诉你设置是invalid的。因此不管你怎么设置,都是没有用的。可以在input之后加一级buffer,然后再对buffer的输入或者输出set_ideal_network,这样子OK了。

网友:
除了buffer和invter,ideal 属性带不过去的

网友(2021-12-05):
#15楼的贴图,似乎应该理解为:ideal network带有dont touch属性,不会做时序优化。设置rst1和rst2为ideal network,按道理rst也是ideal network,理由是(参见Synthesis Commands):
A combinational cell is marked as ideal if all of its input pins are either ideal or attached to a constant net (and other input pins are ideal). Objects with the case analysis attribute set are not treated as constant.
rst之所以会被DC插入buffer,应该是因为:
Propagation traverses through combinational cells but stops at sequential cells. If an ideal network overlaps a clock network, the clock timing overrides the ideal timing for the clock part of the network.
即ideal network到时序单元就终止了。所以rst的ideal属性不起作用。但是clock的ideal属性会起左右。
所以,需要设置rst为dont touch,dc才不插buffer。

不知道理解

网友(2022-11-24):
引用 楼主:
难道是set_ideal_network rst_n1这个属性不能穿过组合逻辑?但是如果rst_n1有ideal network属性的话,这根n ...

楼主你好,我看了一下您的描述和楼下的一些回答,感觉可能的原因并不是你的理解问题,可能是rst_n后面接的是一个时序cell,在官方原文中有这样的描述:A combinational cell is marked as ideal if all of its input pins are either ideal or attached to a constant net (and other input pins are ideal). Objects with the case analysis attribute set are not treated as constant .Propagation traverses through combinational cells but stops at sequential cells. If an ideal network overlaps a clock network, the clock timing overrides the ideal timing for the clock part of the network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难道是set_ideal_network rst_n1这个属性不能穿过组合逻辑?但是如果rst_n1有ideal network属性的话,这根n ...

补上一段话,看完就懂了,官方解释完整版:A combinational cell is marked as ideal if all of its input pins are either idealor attached to a constant net (and other input pins are ideal). Objects with thecase analysis attribute set are not treated as constant.Propagation traverses through combinational cells but stops at sequential cells. Ifan ideal network overlaps a clock network, the clock timing overrides the idealtiming for the clock part of the network.In addition to disabling timing updates and timing optimizations, all cells and netsin the ideal network have the dont_touch attribute set

网友(2023-12-28):
学到了,
1. set_ideal_network传递到组合逻辑时,只有组合逻辑的所有input全都是ideal时,才会继续向下传递;
2. set_ideal_network只是设置ideal属性,与DC是否优化无关,只要fanout足够大就会去优化,不想优化要设置dont_touch。

网友(2024-10-13):
引用 网友C:
补上一段话,看完就懂了,官方解释完整版:A combinational cell is marked as ideal if all of its inpu ...

请问这段是来自于哪个文档?具体的文档名字是什么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