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键合线的,求助

楼主(2013-07-17):
求助各位大牛,我正在仿真参考频率200MHz的PLL中的全差分Charge pump,请问是否需要考虑键合线的影响,如果要考虑,那么该怎样设置仿真参数,谢谢!

网友:
200MHz 还好吧,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现在的封装都是小型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不弄封装,只是为了用来测试,就用最基本的绑线方法,那么再请问是否要考虑绑线影响呢?

网友:
大致1nH/mm,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估算一下看,其影响是否可以忍受,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试了试,全差分的,再加上几十pF的MOS电容电源滤波,影响很小,绑线取3nH

网友:
几百M 电感可以不用考虑,寄生电容可以适当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