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软件中multiplier与fingers有什么区别,模拟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3-07-17):
求帮忙

网友:
我只知道版图上的区别。
比如m=2对应的版图就是分别两个W/L的MOS管,fingers=2对应的版图是一个2W/L的MOS管,但是折叠了一次……

网友:
multiplier是指你设计的mos管并联,保证工艺后的正确性。
fingers是指把mos管做成梳状,总的width=fingers*width。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两种对于PSPD AS AD的计算方法不同

(finger通常会以共享S/D的方法计算)

通常DC的结果相同

但是AC结果会不同

网友(2013-10-31):
回复 网友B:

   言简意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怎么个不同法吗?多谢!

网友(2014-06-17):
同问~三楼说两个管子并联是不是总体的来说宽长比变为原来两倍?

网友:
multipliter是双胞胎
finger是连体婴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形象

网友(2015-02-07):
finger严格来说是版图用词,就是一个MOS管折叠一下实现。
m才是真正的电路用于,spice网表是支持的,不支持finger

网友(2015-04-14):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想把一个宽长比很大的管子分成几个宽长比小一点的管子,那这几个管子是并联的关系吗?如果是那应该怎么画呢,谢谢

网友E:
finger代表做成共享源漏的情况,插指结构的个数。Multiplier只是代表管子加倍,可以共享源漏,也可以是不共享源漏的。只要是并联就算。

网友(2015-06-18):
回复 网友C:

  精辟

网友(2015-09-15):
回复 网友C:
太形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形象

网友(2015-10-20):
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2015-12-16):
四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6-06-12):
感觉那个fingers出来的有点像叉指结构

网友:
W/L不太大时没有多大差异,W/L非常大时,fingers还要考虑Gate连接的poly上的压降,multiplier采用金属连接Gate,效果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会在finger引出的gt上多均匀的打些CT吗?

网友:
TSMC工艺文档中说的finger是指源漏共用的叉指管子的个数,multiplier是指单独管子的个数(图片上传失败)

网友:
multiplier是一模一样的,而finger在此基础上共用了源漏区,所以性能有些差别。

网友(2016-08-27):
也在看这个问题,具体细节不太懂,但是感觉是一样的。
multiplier就是个体,但是可以拼接成fingers形式。
fingers可以拆成multiplier形式。

网友G(2016-10-19):
Allen 的第六章, 图6.3-6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有解释,比较清楚。
finger 和 multiplier 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不同。

网友:
one big transistor has to be split into parallel one with number of finger, that collective number of finger called one multiplier. number of multiplier depend on how you divide

ex. 2400um pass device has to be split 12u*10*20 (here 12u is one finger , 10= 10 number of fingers size 12u width, so 1 multiplier equal to 12x10=120u width tube , 20=20 multiplier , each multiplier having width of 120u, each multiplier having 10 finger , each finger having 12u

网友(2016-11-29):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M是多个相同大小的MOS并联,而finger则是一个MOS管,有多个finger。  这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使用M的话,matching要比finger要好。例如两个电流源的matching,那么电流上的比例最好就用M(1:M)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增加或减少finger。

网友(2017-02-20):
但是spectre怎么支持~

网友:
Allen 的第六章, 图6.3-6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有解释,比较清楚。
finger 和 multiplier 的寄生电容和寄 ...
引用 网友G:

好~~

网友:
finger是单个管子分成多少模块,m是多个管子并联

网友(2018-03-23):
回复 网友H:

   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9-05-09):
寄生不一样

网友(2019-08-23):
引用 网友E:
finger代表做成共享源漏的情况,插指结构的个数。Multiplier只是代表管子加倍,可以共享源漏,也可以是不共 ...

讲得很清楚!

网友(2021-01-3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具体是怎样的不一样呢?谢谢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G:
Allen 的第六章, 图6.3-6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也有解释,比较清楚。
finger 和 multiplier 的寄生电容和寄 ...

去找了本书看了下  一目了然!多谢了~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