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y synthesis问题

楼主(2013-07-18):
各位DX,为什么hierarchy synthesis时,从一个module输出的信号没有直接到达另外一个module的输入,查看了RTL,这两个module是直连的。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compile的选项不对?什么变量设置错误?...?

楼主:
补充一下:综合网表的结果是在一个module的输出之后插入了两个inverter,然后才连到另外一个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