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16.3与SIwave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3-07-18):
大家好,最近想学习下电源仿真,在网上对比了几款仿真软件,最后选定了Ansoft ,马上就成功安装上了SIwave 5.0和AnsoftLinks 6.0,并且都破解成功了,为了跟我的Allegro16.3对接,我在网上下载了最新的集成接口int_cadence_allegro,是4.2的版本这个目前最高只支持到Allegro16.2,所以安装后按照论坛里面提供的解决方法照做了,马上Allegro的菜单栏显示出了Ansoft,但是点击的时候下面的命令显示窗口会报错,无法跳转到SIwave 5.0和AnsoftLinks 6.0。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怎么解决?下面上图

楼主:
在这里再附上我Allegro16.3与Ansoft连接的解决方法,当然也是在本论坛搜到了 siwave+ansoftlinl安装_联机allegro步骤及....pdf (1.72 MB , 下载次数: 293 )

楼主:
从命令栏显示的DRC看应该是我的Skil命令没有执行或者叫载入成功,但是本人对Skill了解不深,还望高人指点,坐等

楼主:
还没有人回复,我自己顶起来

楼主:
哈哈,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懂的问我吧

网友:
cadence 16.5 与 SIwave 5.0 能连接吗?

网友:
回复 5# heyan504538 您好,我的现象和你一样,在菜单中有显示但是调用不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4-01-27):
好东西,楼主以后多交流!

网友(2014-03-14):
敢问楼主,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我用的是SIwave50Win+AnsoftLinks50Win+ECADXltr50Win,可以把SIwave5与cadence16.5完美连起来

网友:
试一试,希望好用

网友(2014-06-11):
SIWAVE7 能和 Cadence16.6 对接么?

网友:
感谢论坛提供很好的软件交流场所。

网友:
一般是因为安装时候环境设置有问题。

网友(2014-11-13):
表示没用ansoftlink直接用的ECAD就可以连接了

网友(2015-01-13):
现在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2015-02-14):
我也在找這份資料!謝謝

网友(2015-04-25):
请教一下,SIwave2014版导入Allegro16.6的.brd file,可不可以直接在SIwave File>Import>Cadence Aleegro...选项中导入?
我的提示“Cannot check out al4allegro or siwave_level1 license”,是因为缺少License还是少安装什么了,还是方法不对?

网友(2016-01-06):
我也有同樣問題, SIwave 7.0

网友(2016-02-15):
解决了吗?

网友:
继续帮楼主顶!d=====( ̄▽ ̄*)b

网友(2016-04-07):
这个直接安装ansys em,是不是更简单一些

网友: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11-18):
安装附件操作,Ansoft的菜单出现了,但是菜单里面的选项都不能运行

网友:
Allegro16.3与Ansoft连接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7-06-09):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