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C仿真与版图匹配

楼主(2013-07-18):
请教各位大虾:
1 后仿真时可以进行MC(蒙特卡洛)仿真吗?
2 MC仿真本身就是考虑到了工艺统计偏差的情况,那后仿真时,版图匹配的好坏会影响MC仿真结果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当然可以
不过后仿通常极为耗时
MC至少要run 30次才有意义
除非线路不大
否则会仿到天荒地老!
建议还是前仿作MC即可

网友:
建议关键小模块用MC后仿,因为前仿时multi和finger的变化以及相同sub-block似乎MC model处理的不好;另外MC model看不见匹配,应为layout pex的时候是不含坐标系参数的,也就是说MC给出的是不考虑匹配的情况,所以似乎(似乎)可以认为匹配后的结果可能比MC结果更好一点。另外smic的MC可能只包含tt corner,tsmc的model做得更全面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包含tt corner是什么概念?MC仿真不是一种统计概念么?

楼主:
1 建议关键小模块用MC后仿,因为前仿时multi和finger的变化以及相同sub-block似乎MC model处理的不好------请问:这句话具体是指什么意思
2 另外MC model看不见匹配,应为layout pex的时候是不含坐标系参数的,也就是说MC给出的是不考虑匹配的情况,所以似乎(似乎)可以认为匹配后的结果可能比MC结果更好一点----------请问: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前仿还是后仿以及run不run MC,匹配的好坏都不能通过仿真得出来?

楼主: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思路

网友:
大的设计后仿MC太累了吧……关键的matching和device做下。

楼主:
大的设计后仿MC太累了吧……关键的matching和device做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不管是前仿还是后仿以及run不run MC,匹配的好坏都不能通过仿真得出来?

楼主:
等待高手啊!

网友:
对失调要求高的模块做m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高手进一步解答啊!

楼主:
请问:那可不可以理解为不管是前仿还是后仿以及run不run MC,匹配的好坏都不能通过仿真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