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高速数字设计》中文版翻译错误,转帖,供大家参考,别一味信任翻译,希望也看下原著

楼主(2013-07-18):
另外,中文版中存在很多翻译不当之处,有的是错译,有的是含糊不清,建议结合英文原版对照阅读。

例如:

中文版第89页 3.9.1第一段第一行,原文“如果他的逻辑驱动器因此承受了大的负载”,应译为“如果逻辑驱动器能够承受如此大的负载”。“原始信号”在原文中为“Primary”,译为源端信号或许会好一些,不好说。Primary和Secondary对应,这里估计作者这样用是下意识体现出互感相当于一个小变压器,有Primary和Secondary(初级和次级)线圈的意思。(可意授难以言传呀),

中文版P93 图3.23A33uF电容应为33pF,33uF应该是能把信号滤干净了。

中文版P97 图3.27 100欧10匝电位计原文为10turn pot。应该是指那种调节范围有10圈的多圈电位器,其调节精度较高。内部是一个蜗杆带动电刷触头,调节精细。译为10匝电位器略有不妥。

P122页,4.2.3.1 图4.12下面第二段, “所以必须无误差的切割”,应为“切割不会给电流带来影响”。

P128 记忆要点2, “传输线阻抗的一部分”应为“传输线阻抗的一小部分”,此处作者强调电阻的影响比较小。

P135页,图4.20上面一段,“近乎-100%”应为“将近100%”,原文near-100%中是一个连字符,整体作为一个形容词,译者似乎英语不太好。

P141 第一段,图4.26, “10GHz以上”和“高于10GHz”应为“10GHz以下”和“低于10GHz”,原文为up to 10GHz,意为从低频直到10GHz,低于10GHz。译者的英文看来实在不敢恭维,要么就是没有敬业精神。

中文版P212页,8.2.1中的“阻抗”应为“电阻”。这里特指电阻部分,英文为Resistance。

P213 第三行,原文翻译错误,应为“采用对电源噪声不敏感的逻辑电路”;式8.3上面一段,“使电源和地在不同层上”应为“是电源和地层交错排列”

P221 8.3.2建议1基本上翻译有问题。应为“直接分配直流电源到每个板,然后在板上进行稳压。这要求每块板都有自己的电源电路。如果采用8V的电压分配方案,则每块板上可采用线性稳压器。如果采用40V的分配方案,则每块板上可配置开关电源稳压器”。第二点中第一句应为“分发已经过稳压的电源”。第三点钟“调整交流电流”应为“整流”。

P221 8.3.3 第一点,“板上电容才工作”应为“这种方法才有效”,第三点“激活电路”应为“有源电路”。

别的不多说,大家自己发现。

楼主:
自己顶一个,呵呵

网友(2013-09-03):
我买的中文版的里面的翻译都是楼主里面说的更正后的翻译结果。比较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