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coreConsultant 使用讨论

楼主(2013-07-18):
我最近也在搞synopsys coreConsultant,ddr23 controller,在界面里设置好仿真环境后点击apply,仿真很快就结束了,但是report里没有显示仿真结果。用脚本跑如下:
%cd (workspace)/sim
%./run.scr
./compile_vip.pl > compile_vip.log
calling dw_vip_setup to refresh headers in ../scratch
/bin/sh: compile_vip.pl: command not found
make: *** [customSetup] Error127
%
困扰很久了,什么原因啊?求指导!!
synopsys技术支持来来回回周期长,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是环境设置不对吗?使用coreConsultant界面过程中也没有报相关error啊

网友:
你进入DESIGNWARE_HOME目录下,看到有iip,还有个vip目录没?里面有对应的各种版本的VIP,你在corConsultant界面里选择仿真的VIP版本时,有对应的吗?那个compile_vip.pl说没找到,那你检查下,是不是路径不对没有生成成功?

网友(2016-04-19):
有没有基础点的教程啊?刚接触,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2025-10-25):
请问这个怎么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