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heck_tlu_plus_files M8 M9 dont match

楼主(2013-07-18):
在ICC中建完MW库后,再添加的tluplus文件,(tluplus文件是我用starrc转itf得到的,其中itf与tf文件的位置关系如图1),check_tlu_plus_files 后,显示 warning如图2.

图一

图2

我只转了一个itf,生成的tluplus 既是max 也是min。

warning这提示的不匹配,我看tluplus文件和tf文件中对应的内容相比,确实不同。我现在应该怎么搞??把itf(M9的minWith minSpacing 和M8 的minWith minSpacing
中相应的数据改成跟tf(M9的WMIN SWIN 和M8 的WMIN SWIN )相同,再生成tluplus使用,还是??

谢谢。

网友:
不一致说明你用的itf和tf不是配套的,最好不要简单的修改这些工艺文件。你能确保不出warning就表示它正确?
就像你用的tf是6x2z的,itf是6x1y_rdl的,大螺帽和小螺丝你套在一起你觉得哪个错了呢?

网友:
你的itf和tf不配套吧,工艺文件最后不要随便改,你把warning消掉就肯定正确了?芯片出来有问题了你哭都来不及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有几个问题,
   那个xyz 参数应该是对应工艺中规定的 metal 和via 的一些宽度厚度等的属性对吗??也就是说 tf和irf要用xyz参数对应相等的才行,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现在没有对应的,是不是,只能再去要个匹配的itf,没有工具能转换某个文件得到了吧?

网友:
对的,xyz参数要对应,warning只报了minspace,不同参数的金属厚度以及金属之间的绝缘层厚度也不一样。你可以参照spice model写个itf,不会写找吧。